请问要测量30A的直流电流,如何测量

楼主(2017-03-19):
请问要测量30A的直流电流,精度要求比较高,要0.1%,当然能达到更高就最好,有什么比较好发方式能精确测量。
我知道福禄克的万用表最大只能做到10A,莫非还有比这个大的?
或者还是采用采样电阻测量电压来反算?
或者还是采用霍尔元件来测量?
那种的测量精度相对高一点(或者说好掌控一点)?相对测量成本又比较低廉
我们目前的测量方式是通过高精度的采样电阻通过电压测量来反算电流,采样电阻是高精度日本进口的标准电阻(标称0.5%精度),我们做到0.1%心里有点虚哈哈(就当装逼参数)。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
因为我们要让客户知道现在的电流能(直接演示给客户看的到),所以最好是有标准的仪表,就像福禄克的万用表一样能直让客户看到。

如果有类似万用表的这种机器,麻烦大家推荐个型号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试一试

互感器只能测交流,非正弦波都不容易再标定。

网友C:
用0.5级分流器采样可满足要求.

网友D:
淘宝买个 直流电流表外挂分流器做演示没问题
要做精度高的 ,分流器加单片机加外挂AD 自己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0.5级分流器采样可满足要求.

像这种电流采样是不是都要做校准,我觉得校准过程太麻烦了,有没有不需要校准的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电流采样是不是都要做校准,我觉得校准过程太麻烦了,有没有不需要校准的好办法 ...

一般采用比设备精度高一级别的基准源作开机自测试,用软件修正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采用比设备精度高一级别的基准源作开机自测试,用软件修正误差.

我们一般是线性校准,用10A和100A两个精准点来校准电流采样,单个基准源好像没有办法纠正吧

网友F:
电流互感器啊。转直流电压输出

网友F:
线性度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般是线性校准,用10A和100A两个精准点来校准电流采样,单个基准源好像没有办法纠正吧 ...

分流器采样值一般为75mv,我的意思是用高精度75mv加载A/D来校准.
当然有100A标准源当然更好.但100A基准源不是轻易能弄到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http://www.gooxian.com/product_detail-7163.htm
这个不知道中不中

精度要求比较高,要0.1%

网友H:
我用过30A/0.01欧/5ppm 精密电阻取样,然后用6位半表测量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比较高,要0.1%

精度太高了,成本不会小
以前用过一个小东西,应该可以,但要配一个高精度的电流钳。
http://www.gooxian.com/product_detail-9660.htm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精度太高了,成本不会小
以前用过一个小东西,应该可以,但要配一个高精度的电流钳。
http://www.gooxian ...

搞不懂死马东东30A这么大电流,还需这么高精度,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用0.5级分流器采样可满足要求.

网友J:
lem电流传感器HAS50-S, 1%貌似

网友:
真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K:
用0,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5级分流器采样可满足要求.

目前我们就是用进口的0.5%精度的标准采样电阻,10毫欧的。不是分流。分流器的误差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30A/0.01欧/5ppm 精密电阻取样,然后用6位半表测量电压

我们目前的处理方式也是这样的。但是比你这个多了一个5A跟10A的标定环节。所以能把精度提高标定到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死马东东30A这么大电流,还需这么高精度,哈哈

是的,我们也搞不懂,但是客户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只能招办。目前自认为能达到0.1%
就是在高精度采样电阻的采样下面多了一个5A,跟10A的标定环节,在线性演算上去得出的电流。初步感觉还可以

网友L:
单通道WCS2750电流检测和过流检测集一体

产品简介:
  本模块主要输出两个信号,
     第一个功能是经过运放跟随的模拟信号,适用于A/D转换;
     第二个功能是开关信号,可预先设定限流值,当实际电流值大于预先设定电流值时,开关信号会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并有LED指示灯指示。简单易用。

     感谢您的光临。我们希望带给您的,将是安全易用,准确判断,及时获取,高效稳定的产品,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如有疑问,欢迎咨询:xxxxxxxxxxxxxxxxx

电气参数:
电源电压:3-12V,建议5V供电;
电源电流:3.5mA;
工作温度:-20度~125度;
隔离电压:1.5KV;
检测电流范围:-50A-50A;
线性度:32mV/A
可限流电流范围:1.25A~50A;
板子尺寸:45mm*34mm

应用领域:

交直流电流检测;
电机堵转检测;漏电检测;多通道电流检测;

本模块的好处:

(1)响应时间快,灵敏度好;
(2)电平切换稳定;
(3)电流设置方便;
(4)电流大小设置精准;

发货清单:
(1)WCS2750电流检测和限流模块   一块;
(2)4色排线  一条;
(3)电子档说明书 一份;

WCS2750 电流传感器模块 跟随器缓冲 50A 线性度32mV/1A
ACS758LCB-050B-PFF-T霍尔元件电流传感器 双向检测直流交流50A

网友M:
0.1%的精度,非常高了,几乎就是标准表,你说说得要多少钱?
LZ应该把要求说得更清楚些,比如测量范围,30A是最大电流吧?最小电流测到多少?0.1%是相对误差的要求还是绝对误差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也搞不懂,但是客户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只能招办。目前自认为能达到0.1%
就是在高 ...

用采样电阻焊在pcb上得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你的0.1%精度.一般这种场合用分流器.可免去工艺上的麻烦.

网友N:
还是抄抄别人的产品试试

楼主:
测试下来温升是一个大问题。再一次跟客户沟通,定指标的人说自己把指标放高了一个等级,实际只要能达到0.2%到0.3%就住够了。靠,真不知道称稍上压人的道理啊。害的我们头痛了半个月,**啊!目前这样看来是完全可以满足客户需求了。
在此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T大叔说的非常对,焊接的时候是一个大问题。已经在这里吃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0.1%的精度,非常高了,几乎就是标准表,你说说得要多少钱?
LZ应该把要求说得更清楚些,比如测量范围,30A ...

要求的是绝对误差,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O:
用高精度的采样电阻采样,老t说的分流器就是一种专用的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