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17-03-19):
运放不接输入U27,输出会都波形,这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A:
C33引起的。

楼主:
拆了,还有。

网友A:
那就再检查正负电源退耦。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地方。
另外,你的第一级是跟随器,这样使用完全没有必要,什么作用也没有,只能添乱。

网友A:
另外,注意你的示波器横轴是每格20ms,即工频的一个周期,该波形频率恰为工频,因此很可能是外来的工频干扰。要判断这一点,将第一级输入端短路到地看看。

输入短路就没有了,那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呢?我用的变压器整流直接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检查正负电源退耦。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地方。
另外,你的第一级是跟随器,这样使用完全没有必要,什 ...

好的,我这个是音频的,现在我发现,跟随器没有必要,我待会把跟随器拆了。然后直接加到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注意你的示波器横轴是每格20ms,即工频的一个周期,该波形频率恰为工频,因此很可能是外来的工频干 ...

输入短路就只有很微弱很弱落(忽略不计)了,那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呢?我用的变压器整流直接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短路就只有很微弱很弱落(忽略不计)了,那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呢?我用的变压器整流直接供电的。 ...

输入端短路波形微弱,可以确定是外部干扰。不过这个波形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短路波形微弱,可以确定是外部干扰。不过这个波形比较少见。

那这个外部干扰如何排查?我做了好几次了,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外部干扰如何排查?我做了好几次了,都是这样。

版主,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影响的,就是,我的电源,是桥式整流滤波以后,直接给运放的,我电源输入是12V,经过整流滤波以后是16V,我没有加78XX  79XX,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影响的,就是,我的电源,是桥式整流滤波 ...

跟运放供电,还是用LDO的好,DC-DC输出要做很好的滤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运放供电,还是用LDO的好,DC-DC输出要做很好的滤波才行

哦,谢谢。

网友C:
如果为了省钱,可以采用P型和N型的3极管滤波供电,效果比3端稍差点,但效率很高,比LDO还要高。特点是:低载荷输出干扰很小几乎没有,高载荷时有效输出电平远远高于干扰而忽略不计的。试试吧。漏说了,如果执意直流就输出,哪必须做好差分输入的等电位问题也会解决你的问题——比较难的是你的输入是单端输入,PCB设计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为了省钱,可以采用P型和N型的3极管滤波供电,效果比3端稍差点,但效率很高,比LDO还要高。特点是:低 ...

您好,很多音频都是单端输入的呀,哪像我们的耳机输出,有左右声道,能做成差分吗?

网友C:
差分是对输入信号而言的,如果你的输入信号不是正负对称的,需要电路将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如果仅仅是用来放大音频信号,差分没有意义的。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