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JN5148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7-03-19):
STM32的TDX接5148的RDX、5148的TDX接USB转串口线的RDX,5148的电源取自STM32开发板且共地,期望实现STM32每秒发送一个字节给5148、5148再将数据发回到串口助手显示。
       目前STM32和5148各自的串口收发均没有问题,但是上述过程在串口助手上没有任何显示。
       恳请各位大神给与指导和建议

网友A:
转串口线 2  3 PIN 交換

网友B:
应该是先固定stm32串口数据发送,也就是stm32串口数据一直固定时间发送;jn5168在IAR调试器里面观察是否接受到数据

网友C:
转串口线 2  3 PIN 交換

交换是指TDX和RDX交叉连接吗

网友D:
先確定 需不需要交叉 有些串口線是沒交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交换是指TDX和RDX交叉连接吗

是的。TX和RX接。

网友E:
是的。TX和RX接。我用ST的板子玩ESP8266就很不错,那个开发板的调试器带串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