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低功耗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7-03-19):
msp430外接12864液晶,实验目的是在不用的情况下,让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在想使用msp430时,通过按键唤醒msp430,并且让12864液晶显示内容。。。不过问题就在这里,当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时,12864液晶还是亮着,虽然msp430的功耗降低了,但12864液晶的功耗却没什么明显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在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有什么办法可以关掉12864液晶?

网友A:
12864也有几种工作模式。。可以试一下

网友B:
背光应该可以单独控制的,看液晶模块资料

网友C:
可以通过MSP430的I/O口来控制背光的电源,关掉背光电源就可降低LCD功耗了

网友D:
可以做一个数字开关,硬件上只要简单修改下就行了

网友E:
那就是进入低功耗之前的,,吧液晶的关掉的

网友E:
液晶好点这一块的是大头的,,所以确保金鱼低功耗钱要保障想液晶这些耗电设备的进入到低功耗状态的。

网友F:
进入低功耗就意味着进入睡眠吧,在这之前你需要把MCU的IO配置妥当,输出的IO口配置输出低,输入的IO口不配置,悬空的IO口配输出拉低
看你功能应该是外部中断唤醒MCU,为了降低功耗,你可以把定时器,串口,I2C,ADC,MPU等等功能都给disable,只是enable 外部中断就可以了,这样的功耗应该是最低的

网友G:
12864有调节亮度的。

网友G:
楼主可以通过DAC输出控制LCD的亮度。

网友H:
12864G2-ZK在不开背光

网友H:
要求低功耗,不太清楚一般的LCD功耗都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