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用C语言做频谱分析

楼主(2017-03-19):
给一个dat文件,频谱已经用MATLAB看到了,CCS用C语言把它的频谱分析出来,整个设计要多久。怎么做?

网友A:
如果为了看,用Matlab比较方便,很直观,如果C语言,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的程序比较容易得到吧,但这样出来后的结果也是一堆数据,不太直观吧

网友B:
看mcu性能怎样,能不能硬件FFT

网友C:
能把那个MATLAB中的频谱程序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D:
这个重点在于算法的实现上的。

网友E:
频谱分析的是不是还要涉及到数据的FFT处理的呢?

网友F:
这个可以直接调用现成的FFT程序

网友:
你要实现多大的FFT运算?

网友G:
这个频谱分析的程序有很多。

网友H(2017-05-19):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直接调用现成的FFT程序

请问怎么直接调用库函数里面自带的FFT函数啊,我用C语言写了一个fft想跟库里的函数对比一下

网友I:
matlab里面有可以直接调用的代码

网友I:
做频率分析容易,就是数据量太大计算量也大。

网友J:
这个matlab的FFT有调用函数。

网友J:
读取数据之后,可以直接在FFT里面执行。

网友K:
使用FFT做多少个采样

网友K:
CCS也有DSP库计算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