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电源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19):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经过整流桥 电压测出来是变高了。经过滤波后把波形整平了才降低些

网友B:
从原理上讲有效功率还是低了点。转换效率引起的。7805可以承受36V电压。关键是散热问题要考虑好。如果7805负载大,那就要计算好散热。

网友C:
整流输出的是交流电压,经滤波后,电压将会上升1.414倍,所以电压当然就高了

网友D:
LM7805/7812是变通的串联稳压电压,效率不高,当输入电压高/电流大时,发热量很大;
要做好散热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