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模式下看门狗是否还能正常运作

楼主(2017-03-19):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看你怎么用了,通常在低功耗模式下是要关狗的,要不谁来喂?
在LPM3下ACLK是可以开着的

网友B:
实际上,低功耗模式时,是不需要狗的。因为狗是“看”着CPU的,CPU都关闭了,就不用再看门了。

网友C:
楼主要注意的是在LPM3模式下,fDCO = fMCLK = fSMCLK = 0 MHz, 但是fACLK from internal LF oscillator,也就是FACLK是没停掉的,如果你的看门狗时钟是从这VLO取的话就要注意了,最好在进入低功耗前关闭看门狗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看我们的低功耗模式设置的

网友E:
不是有看门狗中断吗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在看门狗中断里面喂狗吧。

网友F:
低功耗看门狗也是正常运行的 。

网友F: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吗?可以看门狗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