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防止交流电源的回灌问题

楼主(2017-03-19):
交流电源输出端接电机,如何防止电机的反向电动势,也就是防止电流回灌问题?

网友A:
电机在正常运转过程中的反电动势不存在倒灌的问题,电机停止运行,因开关元件的脱开,也不存在倒灌问题

网友B:
电网掉电引起的电机停止运行,因电机的励磁消失,转子的转动不会产生反电动势,顶多在励磁消失前的一瞬可能有倒灌,但不会引起什么问题,这跟永磁式直流电机不同。

网友C:
如果“电流回灌”是指在交流的一个周期之内能量从交流电动机传输到交流电源,那是完全正常的现像。因电动机并非纯电阻,通常呈现电感性,所以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必有一部分时间电能是由交流电动机传输到交流电源。该交流电源既然能够驱动该电动机,必具有这个能力让部分能量从交流电动机传输到该交流电源。

网友D: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哈,,直接加一个二极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哈,,直接加一个二极管的

同意 直接一个二极管搞定,漏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