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M0492_STM32F103XX_永磁同步电机_PMSM_FOC软件库_用户手册

楼主(2017-03-19):
UM0492_STM32F103XX_永磁同步电机_PMSM_FOC软件库_用户手册

UM0492_STM32F103XX_永磁同步电机_PMSM_FOC软件库_用户手册_中文版(ST&UET).pdf.pdf

版权问题,下载不了,咋整?

网友A:
是用103驱动电机的教程?

网友A:
本用户手册介绍了永磁同步电机(PMSM)FOC 软件库,STM32F103xx 微控制
器就是针对磁场定向控制(FOC)3 相永磁电机固件库开发的。
这些 32 位,ARM 的 Cortex™- M3 的 芯 ST 微控制器(STM32F103xx)附带一
套外围设备,使之适用于永磁交流同步电机和交流异步电机磁场定向控制。特别
是,本手册介绍了 STM32F103xx 软件库发展到可以控制外置型或嵌入型或在扭矩
和速度两个控制模式下控制正弦波驱动永磁电机。这些电机可能配备一编码器,
具有三个霍尔传感器或者他们可能无传感器。在 UM0483 用户手册中介绍了具有
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的交流感应电机的控制。
永磁同步电机磁场定向控制库是由几个 C 语言的模块构成,并列装 IAR
EWARM 5.20,Keil 公司的 RealView MDK 3.22a 和 Green Hills 5.03 工作区。
它是用来同时快速评估 MCU 和可用的工具。此外,当和 STM32F103xx 电机控制入
门套件(STM3210B- MCKIT)及永磁电机一起使用时,可以让电机在很短的时间
运转起来。它通过提供立即可用功能,也省去了 FOC 发展的耗时和速度调节的需
要,让用户专注于应用层。而且,因为有了转子位置重构无传感器算法,它可能
不需要任何速度传感器。

网友A:
使用这个库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懂得 C 语言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永磁电机驱动器和功率逆变器的硬件的基本知识。需要定制现有模块和添加一个新型的完整应用开发时才需要深入了解 STM32F103xx 功能。

网友B(2024-06-21):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C: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D: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E: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F: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G: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H: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I: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J: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