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控制mos管或者继电器的选择

楼主(2017-03-19):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单片机控制后面12v电压的通断  电流不超过2A  开关不考虑频率  因为导通一次需要持续10min以上  选继电器还是mos管呢  感觉继电器个头比较大   占地方   如果用mos管  一般用nmos还是pmos比较好    希望给个电路图   谢谢

楼主:
mos管或者功率型三极管呢  直接用单片机io口控制 会不会发生导通不完全

网友A:
用一个三极管,控制Pmos,特别棒、、、、、、、、、、、、、、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另外补充下,用PMOS还是NMOS取决于你的负载是挂在电源端还是地端;控制管脚采用正逻辑还是负逻辑。

网友C:
用nmos就可以了,看看这个15N06

网友D:
二楼说的就很好,电路也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    自己试了下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