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做I2C通信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9):
上拉电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指教。。

网友B:
这个必须接的,接上拉可能 一个作用是位抗干扰吧

网友B:
IIC总线协议里也提到要接上拉的

网友C:
因为接口是开漏输出,不能向外输出电流,所以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D:
数据线上是非要接的,一般是10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E:
这个必须接 主要是抗干扰  还有达到指定工作电压

网友F:
不管接不接,位置总要预留;
万一有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G:
那么问题来了,上拉电阻是接在靠近主的一端还是从的一端!?

网友H:
支持可进可退,毕竟微成本

网友I:
信号比较弱的端;

比如485通讯,远端信号比较弱;
120欧的匹配电阻,最好就加那个地方;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的啊,主要是为了保证电平的确切状态的。

网友J:
一般都是要上接上啦电阻的。

网友J:
IO的iic驱动能力可能不足,不能读取数据。

网友K:
上拉电阻能够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指教。。

就是IIC的io驱动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