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4到6个PWM输出口,蛋串口,12个I/O口及以上的MCU

楼主(2017-03-19):
求一款4到6个PWM输出口,蛋串口,12个I/O口及以上的MCU,求大神。

网友A:
楼主用来做什么呢

楼主:
PWM是用来输出PWM控制灯的,IO口是用来显示数码管的

网友B:
6路PWM输出的不多,楼主可以试一下79F081A,SOP28,有三路PWM输出,楼主可以用分时的方法驱动6路

网友C:
我有,4路独立的pwm.

网友D:
79f1611 要啥有啥

网友E:
分时不行哦,这是调光用的,必须一致有PWM输出

楼主:
4路少了哦

网友F:
加我QQ 我推荐给你  8051的单片机 性价比高

网友G:
79F1611,79F1615都可以呀

网友H:
这颗比较适合你的应用,可以加我Q2920952784索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