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2017-03-19):
ov, vr, hm, ST, play
ORG 0000H       ;Start address of the program
LJMP START
START:  MOV R5,#0FEH
        MOV R4,#0AH
MOV R0,#00H
MOV A,R5
MOV P2,A
MOV A,#00H
MOV DPTR,#TAB
PLAY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S
; LCALL DL1S
INC R0
MOV A,R0
DJNZ R4,PLAY1
AJMP REINPUT
;;;;;;;;;;;;;;Delay Function;;;;;;;;;;;;;

DL1S:   LCALL DL05S
LCALL DL05S
RET
DL05S:  MOV R3,#60H
DL05S1: DJNZ R3,DL05S1
RET

;;;;;;;;;;;;;;;;;;;;;;;;;;;;;;;;;;;;;;;;;;
REINPUT: MOV A,#00H
  MOV R4,#0AH
  MOV R0,#00H
  LJMP PLAY1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
END

楼主:
目的是使用数码管显示0到9个数字(每1秒变动一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显示的8

网友A:
PLAY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S
                ; LCALL DL1S
                INC R0
                MOV A,R0
                DJNZ R4,PLAY1
                AJMP REINPUT”
这个子程序有问题

网友B:
debug模式下怎么样呢?

楼主:
在debug模式下 明明看到P0口数据是不断变化的
可是在数码管总是显示的是8这个数字

网友C:
DJNZ R4,PLAY1这句明显不对,非要把全部断码送到P0口才去操作位码?

楼主:
R4的作用是控制循环的啊
刚看了下,发现时DL1S延迟不对。

网友D:
不到1s而是很短的延迟人眼看到的就是8

楼主:
怎么改啊?

网友B:
MOV DPTR,#TAB
MOV   R0,#0
L_LOOP: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S
INC  R0
CJNE   R0,#10,L_LOOP
子程序这样改看一下可不可以

网友E:
"
DL05S:  MOV R3,#60H
DL05S1: DJNZ R3,DL05S1
RET
"这个子程序不对,单片机指令周期1微秒,循环六十次,不到0.5毫秒...
P0口数值一直跳变,但太快(小于0.05秒),人眼无法识别...

网友F:
你的延时还不到1ms
延时时间长点

网友G:
看不懂汇编语言。

网友G:
现在使用CCS编译C语言效果也差不多的。

网友H:
这个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汇编语言看不懂,现在C语言没有什么。

网友I:
这个程序怎么样了

网友I:
C语言编译之后优化也差不多了。

网友J:
延时时间太短了,加长

网友K:
这个汇编语言有什么不同?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的是使用数码管显示0到9个数字(每1秒变动一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显示的8
...

数码管的地址在哪来保存的?

网友L: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的是使用数码管显示0到9个数字(每1秒变动一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显示的8
...

总是显示8,就是电平都是高电平。

网友M:
汇编语言有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目的是使用数码管显示0到9个数字(每1秒变动一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显示的8
...

数码管总是高亮,就是IO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