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40kHz的超声波接收探头后无论接什么电路就是有问题

楼主(2017-03-19):
正在做一个超声波测液位的电路,出现的问题让我很头疼:用的40kHz的超声波探头,接收探头可以接收到信号,放大接收到的微弱信号可以看到收到发送脉冲串的影响,有规律的类似多次起振的波形出现,在这里相比接收到的信号还是微弱一些,信号一强就可以忽略了。然后我在探头后接了一个中心频率为40kHz的二阶带通滤波电路,希望滤掉杂波,然而在滤波器之后干扰信号却没有被滤掉而且明显了,严重影响到了后面对信号的处理。更奇怪的是若直接在探头后接跟随或者同相放大电路输出直接就被拉至电源电压了!检查了电路的供电都是正常的,感到很奇怪,是探头后面接的芯片还有什么要求吗?我用的是最简单的OP07。出问题之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看到这种问题的出现,感觉大家用的都挺顺利的。所以特在此求助各位,希望可以解除疑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通是通过40kHz载波,还得低通滤除40kHz才能取出调制信号。

还没有做到低通,带通出了问题引入了干扰,影响了后面的检波,检波后面的低通滤波取出信号,然而信号已经变形了。

网友B:
1. OP07带宽速度不快,处理40KHz的信号有问题。改成OP27或OP37.

2. 整个电路的电源退耦、PCB布板是否正确。

3. 电路图、PCB图贴出来更好分析。

网友C:
op07是很难放大40KHz的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是很难放大40KHz的信号的

那可能是OP07也有问题,但是也有用INA128差分运放做过放大,也是无**常放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OP07带宽速度不快,处理40KHz的信号有问题。改成OP27或OP37.

2. 整个电路的电源退耦、PCB布板是否正确 ...

1.那可能是用OP07处理有问题,我已经购买了其他的芯片,之后再试试。
2.因为现在PCB布板不方便只是用洞洞板搭的电路,电路布局上的问题可能需要再看看。
3.现在只有电路图,不会上传。C:\Users\limi\Pictures

网友D:
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E:
1. 看看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运放?
2. 按照你的描述,距离比较近,接收信号幅度应该比较大,稍稍放大就饱和了,可以考虑接收级只是带通滤波几倍的放大
3. 如果信号够强,你的信号是由单片机的ADC采样呢?还是直接输出为方波处理?来确定接收如何做。

网友F:
怎么感觉像是回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