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LBN的flash擦写次数是多少啊

楼主(2017-03-2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安全的使用次数是不少于5000次,因此你不要总是对一个地方擦写,要循环着来。

网友:
文件管理系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或者你自己定义一个规则,在某个空间段你存储什么规定的数据,然后擦除后从后面开始写,这样循环着来。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手册的电气特性中,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C:
至少5K次。

网友D:
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安全的使用次数是不少于5000次,因此你不要总是对一个地方擦写,要循环着来。 ...

嗯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手册的电气特性中,应该有说明的。

找了好久没找到才来问的,看他们说只有10K次,这么少吗

楼主:
木有找到啊

网友D:
那技术手册上有没有?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看你应用需求,在使用期内需要写几次,一般1万次以下,不用担心的,像STM8的EEPROM连续写10W次,还能用。不过M058LBN就不知了

网友E:
现在新出的MINI58ZDE ,是105度的,性能更好,价格更低。我看了下,立创商城才3元多点。性价比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技术手册上有没有?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看你应用需求,在使用期内需要写几次,一般1万次以下,不用担 ...

嗯,我现在就想测试下这个刷写次数,不断擦写data flash一块区域,看看能刷多少次。如果是500ms执行一次flash擦、写、读这样可以吗

网友D:
其实在单片机中,50ms写一次也是可以的,不要太快就好,可以试一下20ms或10ms写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出的MINI58ZDE ,是105度的,性能更好,价格更低。我看了下,立创商城才3元多点。性价比超高。 ...

你是来推IC的吗?我想问一下这算是51的单片机还是ARM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是来推IC的吗?我想问一下这算是51的单片机还是ARM呢?

这个是ARM-C m0的芯片吧。不过你只要分配合理,至少5000次的可靠擦写没毛病。也就是说5000次内百分百不会出现坏块。。我用PIC的时候就不行,那死贵死贵的,结果还有坏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ARM-C m0的芯片吧。不过你只要分配合理,至少5000次的可靠擦写没毛病。也就是说5000次内百分百不会 ...

是M0的,PIC好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单片机中,50ms写一次也是可以的,不要太快就好,可以试一下20ms或10ms写一次 ...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怎样了?以50ms写一个小时也超50000次了

网友G:
可以擦写一个位置试试看。看看到底能扛到多少,不过每次写的内容要不同才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样了?以50ms写一个小时也超50000次了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_TIMER_CLEAR_CMP_INT_FLAG(TIMER1);

        dataflash_test();
}

void dataflash_test(void)
{
        uint32_t u32data;

        uint32_t u32Pattern = 0x5A5A5A5A;

        SYS_UnlockReg();

        _FMC_ENABLE_ISP();

        FMC_Erase(FMC_EEPROM_BASE);

        FMC_Write(FMC_EEPROM_BASE,u32Pattern);

        u32data = FMC_Read(FMC_EEPROM_BASE);

        if(u32data != u32Pattern)
        {
                LED1 = 0;
        }
        _FMC_DISABLE_ISP();

        SYS_LockReg();
}
500ms一个中断,已经超过1w次了,不知道是不是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擦写一个位置试试看。看看到底能扛到多少,不过每次写的内容要不同才好测出来。 ...

嗯 正在试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_TIMER_CLEAR_CMP_INT_FLAG(TIMER1);

超过1w次也是正常的啦,如果M0的单片机都写不了1W次也太差了,如果还不放心,就拿多几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过1w次也是正常的啦,如果M0的单片机都写不了1W次也太差了,如果还不放心,就拿多几片试一下 ...

嗯 得多试试

网友E:
肯定是最新的MINI58ZDE使用寿命更长,这是与工艺相关的。 NUC029LAN也可以的,是最新出来代替M0516 M058的,工艺上更先进。

楼主:
我用500ms擦写的,目前擦了两天了,还没擦坏,快20W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500ms擦写的,目前擦了两天了,还没擦坏,快20W次了

那就行了,已经远远满足你的项目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