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的usb接口VBUS检测电平必须是5V左右吗?3.3V是否可以?

楼主(2017-03-20):
如题,现在使用VBUS检测usb是否插入,但是应用场景比较特殊,在VBUS接口接入的是3.3V电平,不是5V电平,请教香版主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A:
好像没这个说法,你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这个说法,你试下就知道了

我试过了,是可以,但是不确定是不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