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仪器的维护措施

楼主(2017-03-20):
       认真做好电子仪器的日常维护措施,对延长仪器的正常工作寿命、减少仪器的故障、确保安全使用和保证测量准确度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维护措施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条:
      (1)防尘.去尘
      要保证电子仪器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首先应保持其外表的整洁。因此,防尘与去尘是最基本的维护措施。
      大部分的电子仪器都备有专用的防尘罩.仪器使用完毕后应注意加罩。在使用塑料罩的 情况下,最好要等待温度下降后再加單,以免水汽不易散发出去。如果没有专用的仪器軍. 应设法盖好,或将仪器放进柜橱内。玻璃纤维的罩布,对使用者的健康有危害,玻璃纤维进 仪器内也不易清除.甚至会引起元器件的接触不良和干涩等问题,因此严禁使用。此外,应禁止将电子仪器无遮盖地长期搁置在水泥地或靠墙的地板上。平时要常用毛刷、干布或沾有 绝缘油(如废弃的变压器油)的抹布纱闭,将仪器的外表擦刷干净,但不要使用沾水的湿布抹擦,避免水汽进人仪器内部以及防止机壳脱漆部分生锈。如果发现仪器外壳黏附松香,切忌使用刀口铲刮,应该使用沾有酒精的**擦除;如果黏附焊油,应该使用汽油或四氯化碳擦除;如果黏附焊锡,可用刀口小心地剔下来。
      对于电子仪器内部的积灰,通常利用检修仪器的机会,使用“皮老虎”或长毛刷吹刷干 净。应当指出,在清理仪器内部积尘时,最好不要变动电路元器件与接线的位置,以及避免 拔出电子管、石英晶体等插接器件。必要时应事先做好记号,以免复位时插错位置。
      (2)防潮.驱潮
      电子仪器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和其他线绕元件(如线绕电阻器、电位器、电感线圈、表头动圈等)的绝缘强度,经常会由于受潮而下降,发生漏电、击穿,甚至霉烂断线,使仪器发生故障。因此,对于电子仪器,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潮与驱潮措施。
      首先,电子仪器存放的地点,最好选择比较干燥的房间,室内门窗应利于阳光照射、通 风良好.在精密仪器内部,或者存放仪器的柜橱里,应放置“硅胶”布袋,以吸收空气中的 水分.应定期检査硅胶是否干燥(正常应呈白色半透明颗粒状),如果发现硅胶结块变黄, 表明它的吸水功能已经下降.应调换新的硅胶袋,或者把结块的硅胶加热烘干,使它恢复颗 粒状继续使用.在新购仪器的木箱内,经常附有存放硅胶的塑料袋,应扯开取出改装布袋后 使用.此外,在仪器橱内,也可装置100W左右的灯泡,或者25W左右的红外线灯泡,定 期通电驱澜。长期搁置不用的电子仪器,在使用之前应进行排潮烘干工作。通常可把仪器放置在大容积的恒温箱内,用60℃左右温度加热2〜4h。在缺少大容积恒温箱,或者需要大量进行排潮工作时,可使用适当电功率的调压自耦变压器,先将市电交流电源的电压降低到 190V左右,使仪器在较低的电源电压下,通电1〜2h,然后再将交流电源电压升高至220V 额定值,继续通电1〜2h,这样同样可收到排潮烘干的效果,否则,受潮的电子仪器,在使用220V交流电源供电时,往往会发生内部电源变压器或整流电路跳火、击穿或局部短路等故障现象。
      根据气候变化的规律,控制仪器存放的房间门窗启闭时间,是一种经济的防潮方法。通常在室内装可换算“相对湿度”的干、湿球温度计。当室内湿度大于75%时,特别是在大雨前后,应关闭门窗。一般早晨的湿度较大,不宜过早开窗,待雾气消失、太阳出来后,再打开门窗为宜。天气晴朗时,应敞开门窗通风。有时也可利用阳光驱潮,但应避免强烈的阳光直接照射。在梅雨季节,如果室内存放仪器比较集中,可关闭门窗,并使用辐射式电炉, 以提高室温,排除室内潮气。
      (3)防热、排热
      绝缘材料的介电性能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而电路元器件的参量也会受温度的影响 (例如,碳质电阻和电解电容器等往往由于过热而变值、损坏),特别是半^体器件的特性, 受温度的影响比较明显,例如,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系数和集电极穿透电流,都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大。这些情况将导致电子仪器工作的不稳定,甚至发生各种故障。因此,对于仪器 的“温升”都有一定的限制,一般不得超过40℃,而仪器的最高工作温度不应超过65℃, 即不烫手为限。通常室内温度以保持在20〜25℃;最为合适。如果室温超过35℃:,应采取通风排热等人工降温措施,也可适当缩短仪器连续工作的时间,必要时,应取下机壳盖板,以利散热。但应特别指出:要禁止在存放电子仪器的室内,用洒水或放置冰块来降温,以免水汽侵蚀仪器而受潮。
      许多电子仪器,特别是消耗电功率较大的仪器设备,大多在内部装置有小型的排气电风扇,以辅助通风冷却。对于这类仪器,应定期检查电风扇的运转情况。如果运转缓慢或干涩停转,将会导致仪器温升过髙而损坏。此外,还要防止电子仪器长时间受阳光暴晒.以免使仪器机壳的漆层受热变黄、开裂甚至翘起,特别是仪器的度盘或指示电表,往往因久晒受热,而导致刻度漆面开裂或翘起,造成显示不准确甚至无法使用。所以,放置或使用电子仪器的场所如有东、西向的窗户,应装置窗帘,特别是在炎夏季节,应注意挂窗帘。
      (4)防振.防松
       大部分电子仪器的机壳底板上,都安装有防振用的橡胶垫脚。如果发现橡胶垫脚变形、 硬化或者脱落,应随时调换更新。在搬运或移动仪器时应轻拿轻放,严禁剧烈振动或者碰撞,以免损坏仪器的插件和表头等元器件。在检修仪器的过程中,不应漏装弹簧垫圈、电子 管屏蔽罩以及弹簧压片等紧固用的零件,特别在搬运笨重仪器之前,应注意检査仪器上的把 手是否牢靠。对于装有塑料或人造革把手的仪器设备,在搬运的时候应手托底部,以免把手 断裂而摔坏仪器。
      在放置电子仪器的桌面上,不应进行敲击锤打的工作。靠近仪器集中存放的地方,不应 装置或放置振动很大的机电设备,对仪器的开关、旋钮、度盘、接合器等的锁定螺钉、蠔母应注意紧固,必要时可加点清漆,以免松脱。新仪器开箱启用时,应注意保存箱内原有的 振器材(如万连纸盒、泡沫塑料匣、塑料气垫、纸筋、木花等),以备重新装箱搬运时使用。
       (5)防腐蚀
      电子仪器应避免靠近酸性或碱性物体(诸如蓄电池、石灰桶等)。仪器内部如装有电池, 应定期检査,以免发生漏液或腐烂。如果长期不用,应取出电池另行存放。对于附有标准电 池的电子仪器(如数字式直流电压表、补偿式电压表等),在搬运时应防止倒置,装箱搬运 时,应取出标准电池另行运送。电子仪器如果笛要较长时间地包装存放,应使用凡士林或黄 油涂擦仪器面板的镀层部件(如钮子开关、面板螺钉、把手、插口、接线柱等)和金属的附 配件,并用油纸或蜡纸包封,以免受到腐蚀,使用时,可用干布把涂料抹擦干净。
      (6)防漏电
      由于电子仪器大都使用市交流电来供电,因此,防止漏电是一项关系到使用安全的重要维护措施,特别是对于采用双芯电源插头,而仪器的机壳又没有接地的情况,如果仪器内部电源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对机壳之间严重漏电,则仪器机壳与地面之间就可能有相当大的交流电压(100〜200V)。这样,人手碰触仪器外壳时,就会感到麻电,甚至发生触电事故,所以,对于各种电子仪器必须定期检査其漏电程度,即在仪器不插市电交流电源的情况下,把 仪器的电源开关扳置于“通”部位,然后用绝缘电阻表(兆欧表)检查仪器电源插头对机壳之间的绝缘是否符合要求。根据一般规定,电气用具的最小允许绝缘电阻不得低于500kΩ, 否则应禁止使用,进行检修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