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帮帮忙合泰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8*8的矩阵扫描程序,汇编版本的,现在有个问题,当我按下按键后数码管会闪烁,松开后才会稳定的显示,而且是从第二行开始出现闪烁的,第一行均不闪烁,程序没有采用定时器中断来写。虽能分析一下原因么?谢谢

网友A(2017-03-20):
应该是按下按键后,没有进行数码管的扫描。放中断中应该好点了。还有就是数码管的驱动了,用什么的驱动的?

网友B:
用中断或者用键盘扫描和显示扫描二合一的程序,显示不能停,一停就闪。

网友C:
用中断或者用键盘扫描和显示扫描二合一的程序,显示不能停,一停就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下按键后,没有进行数码管的扫描。放中断中应该好点了。还有就是数码管的驱动了,用什么的驱动的? ...

谢谢,三极管驱动的,现在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按下去显示键值松开后显示键值加上80,现在我的现象是按下去不放没有显示,松开后显示的是键值,该怎么改才能解决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或者用键盘扫描和显示扫描二合一的程序,显示不能停,一停就闪。

显示是放在主程序里,没停,现在的问题是按下去没有显示,松开后才会稳定的显示键值,如果要按下去显示某一个值松开后再显示另一个不同的值该怎么来写呀,搞完这个了,我再去搞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中断或者用键盘扫描和显示扫描二合一的程序,显示不能停,一停就闪

谢谢。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如上,你知道该怎么写吗?

网友B:
检查你扫描到有按键按下以后,是否还做了显示的事情。把程序设计成按不按按键,都是一样的出口就是了。按键是否按下通过标志(或者说变量)传递,而不是流程线传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如上,你知道该怎么写吗?

按下去的时间里加上显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你扫描到有按键按下以后,是否还做了显示的事情。把程序设计成按不按按键,都是一样的出口就是了。按键 ...

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去的时间里加上显示程序

谢谢我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