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参考设计】12V 至 24V、27A 刷式直流电机参考设计

楼主(2017-03-20):
描述
有刷电机由于其低价和简单的控制方案,成为相对受欢迎的电机设计选项。有刷电机具有绕线转子和永磁定子。电机的换向通过导电环实现:此导电环连接到转子,而转子使用刷子在换向器环上刮擦,从而实现换向。因此,流经电机的电流方向可根据刷子方向和不同换向环而改变。利用 H 桥可对有刷直流电机迅速高效地实现简单的方向变更和速度控制变更。需要使用电子驱动器来控制有刷直流电机中的电机电流。电子驱动电路包含具有两相逆变器的功率级(满足所需功率强度)、用于实施电机速度命令和故障处理的微控制器、用于电机启动/停止保护的电流感应功能、用于控制两相逆变器的栅极驱动器以及用于微控制器和其他低压器件的电源。

特性
  • 具有 MSP430G2553 控制方案的 343 瓦 RMS 功率级
  • 经测试可由 18V 外部电池供电
  • 提供高达 27.47 ARMS 持续电机电流,无需外部散热或气流协助
  • 76.3mm x 38.1mm 的双层、小尺寸 PCB 外形
  • 利用 TI 的 60V N 通道 NexFET,并具有 1.8 mΩ RDS,采用 SON 5mm × 6mm 封装
  • 可由用户配置的栅极驱动电流有助于轻松适应定制的 MOSFET 选择

网友A:
嗯, 看了一下, 就是小 PCB 和无需散热的 MOS 管器件算是个亮点.
TI 的 60V N 通道 NexFET,并具有 1.8 mΩ RDS 蛮强劲的
至于 MCU, 完全可以让更抵挡的 8位机就能实现.
这么强劲的驱动器, 硬件可以通过 PWM 控制来构建速度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