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IC 传输速率400KHZ

楼主(2017-03-20):
使用软件IIC ,如何提高传输的速率。我现在测试的只有100KHZ。想要提高400KHZ。
还有沿时函数只能做到delay_us(1)   1us?
能够纳秒级别延时吗?

网友A:
__nop();  指令延时

网友A:
补充一下,只要涉及到寄存器的操作也会消耗相应的时钟的,比如STM32,GPIO模块在AHB总线上,寄存器每操作一次就需要消耗相应的AHB  clk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