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被击穿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17-03-20):
DCDC芯片被击穿的可能性有多大?
用MC34063设计了一个产品,做降压24--》5V的DCDC。准备量产,做了200pcs,该芯片目前没有出现击穿现象
产量更大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击穿,以前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过压就击穿咯,看你输入电压的稳定性,有没有浪涌什么的;
版主不是做硬件的?

楼主:
我是做过很多硬件,只是在这里调查一下,有多少人见过DCDC被击穿的。   我看过一些ACDC芯片被击穿的,所以问一下

网友A:
LM2596的见过不少坏的,车载产品,电源波动厉害

网友B:
电荷泵烧烂的见得多,电感型DC-DC只要参数设计正确,不超限,还是很少看到烂的。

网友C:
要看长期使用后击穿概率,还有就是,设计余量多留,就不容易穿

网友D:
1.电子产品开发
承接电子产品开发,软硬件设计,量产服务。开发产品有:GPRS远程控制及数据采集,2.4G无线发射接收芯片(内置单片机,外围仅九个阻容器件,超低成本),WIFI,ZIGBEE,蓝牙音箱,入耳式和头戴式蓝牙耳机,各种灯光效果控制(支持APP),工业控制产品,车载蓝牙发射器,车载FM发射器,智能家居产品。
可定制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系统产品解决方案,量产技术服务等技术支持。
欢迎大家咨询,有需要的请联系,何先生 QQ599078544,在深圳

网友E:
MC34161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F:
车载上的吧

网友G:
MC34063是个很早也很成熟的芯片,用过这个电源芯片的产品上多了去,很少听说有问题

网友H:
只要输入不过压就行,必要时加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