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小白请教N76E003 管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我现在有个设计,想用N76E003  ,需要请教几个问题:
1:管脚不够用,ICP管脚需要复用,接的是LED,需要接那个管脚不影响ICP?
2:ICP必须接RST、ICPDA、ICPCK吗?RST是否可以不接?
谢谢。

网友:
这个你要看手册了,看看那个管脚是不是复用的,只要是就可以。

网友A:
应该可以用,虽然那个可以编程,但是不影响你别的用途。

网友B:
应该都可以用的,内部应该有时钟。

网友C:
应该不会影响吧,下载的时候就是下载的功能,下载完运行后就可以使用你配置的功能了。

网友D:
最好避开这些,先用其他的,如果没的用了,再考虑。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可以这么做。

网友E:
RST不清楚怎么用。

网友F:
必须要用RST,否则ICP模式下 进入不了

网友G:
刚才看到个贴,是不是烧录时候有个什么配置的,设置这些特殊引脚。

网友H:
我也是小白,昨天刚接触单片机,听人家说新唐的不错。

网友E:
如果用ICP,最好避开那些管脚。

网友I(2017-04-25):
ICP脚可以直接配置,就是无法仿真了,但可以无限烧写,已实际使用验证,这个脚的ICP功能不会被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