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大彩开发环境与虚拟串口屏绑定调试-V2.0

楼主(2017-03-20):
1.1 概述(以下教程请参照大彩串口屏进行操作)(详细请参考附件)
在实际调试过程中,若我们手头上没有硬件实物或每次修改工程图片又得重新下载而浪
费时间,此时我们就可以直接将 Keil开发环境与虚拟串口屏连接起来。用户使用 Keil程序
Debug仿真时,虚拟串口屏显示也会跟着一起变化。由于虚拟串口屏跟真实的串口屏功能一
模一样,这样的调试模式无异给开发者带了莫大的方便
操作流程
任何初学者,只要按照以下流程操作,即可快速完成 Keil 与虚拟串口屏的绑定。
软件工具准备
1. 虚拟串口 VSPXD 软件,在我公司司官网进行下载。
2. VisualTFT 软件。
3. Keil 开发软件。
1.2.2 安装虚拟串口 VSPXD 软件
首先,我们必须现在电脑上安装 1 对虚拟串口,通过这对虚拟串口连接 Keil 和虚拟串
口屏。若您电脑上已经安装了虚拟串口 VSPXD,此章节可以跳过。安装步骤如下:
1. 解压 “虚拟串口 VSPXD 软件”,运行可执行文件“VSPDXP.exe”,
2.选择默认安装路径,点击下一步,直至安装完成
3.安装成功后,桌面出现虚拟串口软件图标,如图 1.4 所示。打开软件包里面的 “使
用必读”文件进行下一步操作,直到软件正常使用。(详细请参考附件)
4.创建 1 对虚拟串口并进行绑定
4.1打开桌面虚拟串口软件“VSPD XP 5,界面左上角 physical ports 目录下表示当前电脑物理硬件串口,物理硬件串口无法与虚
拟串口通道进行匹配。
4.2建立并绑定 1 对虚拟串口,在 First 菜单中选择 COM3,Second 选择 COM4,然后点击 Add pair,
此时 Virtual ports 目录下会出现这 1 对被绑定的串口
4.3. 如何删除虚拟串口通道。
若需要删除虚拟串口,只需选中对应虚拟串口,然后点击 Delete pari,即可删除(详细请参考附件)

带图

网友A:
大彩开发环境是什么?

网友A:
以前只用过迪文的串口屏,不知道还有大彩开发

网友B:
VisualTFT有的下载了吗?前几天看ST官网还没有

网友C:
迪文大彩都用过,最后还是选择自己开发了,屏幕显示效果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彩开发环境是什么?

VisualTFT V3.0 是广州大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创新开发的一款功能强大的串口屏开发调试软件。用户新建工程后,导入设计好的美工图片,然后对每个画面中的按钮和其它控件进行配置,模拟仿真正确后,最后将整个工程下载到串口屏中。设备与PC连接成功后,还可以进行同步和调试显示。
       除此之外,软件还内置了一个“虚拟串口屏”,用户在没有硬件实物的前期下,用户还可以利用串口电缆线将主机MCU串口与“虚拟串口屏”相连,就可以进行程序开发和人机交互通信(鼠标点击代表触摸动作),同时还可以通过KEIL开发环与“虚拟串口屏”进行绑定Debug调试,大大节省工程师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D:
能不能考虑做成类似台达HMI用的DOP环境,或者类似昆仑通态的MCGS也行,
用这个屏,一般都是因为开发者没能力搞定或者不愿在人机界面上投入太多精力,而工业HMI自己跑的系统可以直接当做控制器使用,这样开发更简单;
对于MCU与屏交互的应用,最好能直接根据屏的接口自动生成底层接口代码,而且修改的话,最好能在屏的开发环境中完成,不要影响MCU的代码工程。

网友E:
这个屏贵吗,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贵吗,多少钱一片

不贵,价格请在淘宝搜索大彩串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贵,价格请在淘宝搜索大彩串口

搜到了几个台球好奇怪。。关键词错了吧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串口屏?

网友F:
以前只用过迪文的串口屏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G:
淘宝搜不到这个,很好用吗,很便宜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以前只用过迪文的串口屏,不知道还有大彩开发

我也用过这个串口屏,比TFT直接驱动简单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以前只用过迪文的串口屏,不知道还有大彩开发

也可以移植ucGUI作为操控。

网友I:
以前当新手的时候 用过2.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