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stm32F105\W25Q8\SP3232布线,请教!

楼主(2017-03-20):
实话说,调试得很搓火。今天又改了一次电路,并将前面的电路一并贴出来,请大家批评。

图中U1为STM32F105,U6是W25Q8,U8是SP3232EEN

楼主:
SP3232EEN,我在最初的电路中,曾经可以成功双向通信。
W25Q8,软件在网购的开发板上可以跑起来。

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另外一块板上。结果这块板上通信就总有问题。

自己分析以前是否犯了如下错误:
1 改变线宽,造成信号反射。在SP3232EEN与STM32F105之间的信号线,连接STM32F105引脚部分我用10mil宽,连接SP3232EEN我用15mil。
2 信号线没走同一层。
3 信号线之间没有铺铜。

楼主:
早先的布线。

网友:
C30上一点点
不要揍45度线,走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低速板 对PCB布线基本没要求

网友B:
请考虑器件本身和焊接问题,这种级别的pcb除非连错,不然不会有问题

网友C:
请检查RCC的设置,同时降低SPI的时钟速率试一下我这边随便画的板子,SPI通讯都可以上5.几M,现在用二点几兆非常稳定

网友C:
还有,检查一下是否是IC的问题,还有焊接问题

网友D:
我用过max3232的芯片,很多水货。串口通信的速率比较低,一般与走线的关系不大

网友E:
3232水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走正规渠道买TI在产的器件试试;太便宜的件更容易被坑到。

网友F:
这样的线路板原理图没有错,PCB线路板没有漏连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G:
楼主想多了,跟PCB走线的关系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H:
这么低的主频 别说45度,你走直角90都OK

网友H:
考虑芯片是散新件

网友I(2017-08-23):
C14接法错误,需上拉VCC

楼主:
引用 网友I:
C14接法错误,需上拉VCC

谢。
后来发现是买到水货片子了。

网友J:
首先 检查电路设计 是否有问题
其次注意 布局布线

网友J:
你很多走线 都不规范,养成好的习惯很必要,这样可以减少很大风险。 比如:第一张图的 C30附近芯片的第三个引脚的走线,还有直接90度的。第二张图的 u6右上 走线和另一个过孔 太近,要注意一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很多走线 都不规范,养成好的习惯很必要,这样可以减少很大风险。 比如:第一张图的 C30附近芯片的第三个 ...

收到,谢谢!

网友J:
不客气,大家相互帮助

网友K(2018-10-09):
我公司有SP3232EEN,原厂原装正品,有需要的亲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