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片机加外狗MAX706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请问哪问高手用过MAX706做为STM32单片机的外部看门狗?现在是下载程序时把MAX706与单片机断开,正常用时把MAX706与单片机相连,但是正常用时连上MAX706后,程序状态不正常了(小灯不亮了),MAX706与单片机断开时,上电后小灯是不停闪烁的,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狗的输出要串电阻后接到MCU的RST。
不正常时测下RST的状态。

网友B:
狗的输出要串电阻后接到MCU的RST。
不正常时测下RST的状态

楼主:
我的结论是MAX706R/S/T是低电平复位输出,MAX706P是高电平复位输出,选件时要注意,STM32是低电平复位输出。另外,下载完程序直接把MAX706与单片机连上,程序是不会运行的,我是在板子上加了一个继电器,让单片机程序运行后,再把MAX706与单片机相连,虽然没有成功,但我觉得可能板子上的MAX706是高电平复位输出的,所以程序运行后不停的复位。不知道对不对,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结论是MAX706R/S/T是低电平复位输出,MAX706P是高电平复位输出,选件时要注意,STM32是低电平复位输出 ...

如果这样做产品,老板弄不好要破产

网友D:
你这还外加看门狗,单片机都有内部的看门狗的。

网友E:
外加看门狗??内部的看门狗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