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正弦信号发生

楼主(2017-03-20):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利用ATMEGA16单片机和DAC0832,输出-10~+10V正弦电压信号,频率值达到60KHZ,且频率幅值可调

网友A:
60K频率,AVR处理还行,加上幅度调整,基本上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K频率,AVR处理还行,加上幅度调整,基本上很难

那如果想实现的话,您觉得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想实现的话,您觉得需要怎么做呢?

马马虎虎可以左

网友C:
我用STC11F02E跑32.768MHZ模拟DDS输出0~200KHZ,步进0.1HZ。如果要调幅,可以加数字电位器。

楼主:
您能做具体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