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DS1302耗电100uA正常吗?

楼主:
电路如图,直接测量3.3V供电段电流,单片机初始化后就100uA左右!
跟手册上说的差别太大了!
这个DS1302成了耗电大户了!
有没有用过这个国产1302芯片的说说,正常吗?

网友A(2017-03-20):
这还是小的吧?

网友B:
绝对不正常,国产的多少年前都很成熟了,也许个别芯片确实有次品,但起码绝大多数都是正常的

网友C:
一般不超过1uA,我大量使用国产的。

网友D:
没读数据时 i/o口高电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读数据时 i/o口高电平试试

我这边是STM8S103单片机,配置完1302后,IO口设置成了浮空输入。1302手册说其各引脚内置有40K下拉电阻,如果设置成高电平会更耗电!

网友E:
操作完,直接拉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超过1uA,我大量使用国产的。

这个,确定吗?我看手册上说的低于1uA只有在主电源掉电情况下才会呀???

网友F:
工作的时候耗电大点小点,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吧,主要看单片机掉电以后,使用备用电池时候的电流低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的时候耗电大点小点,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吧,主要看单片机掉电以后,使用备用电池时候的电流低不低; ...

1302是用在电池供电系统的,很有关系呀!

网友G:
1接地,8接电池

楼主:
这样的话相当于使用备用电池供电了,还能正常通信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1302是用在电池供电系统的,很有关系呀!

整个系统的工作电流是uA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系统的工作电流是uA级的?

是的。。。。

网友F:
从软件想办法,操作它的时间尽量短,让它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状态

网友G:
多看手册

楼主:
这个已经看过了!我应该以上面所说的2V做参考还是用5V做参考呢?我是用的3.3V供电呀!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看过了!我应该以上面所说的2V做参考还是用5V做参考呢?我是用的3.3V供电呀!呵呵! ...

呵呵,好吧,我不知道,希望没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好吧,我不知道,希望没误导你!

呵呵,没关系呀,能参与我的帖子已经很感激了!

网友H:
DS1302精度不太好,建议换DS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