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高手请指教,关于2272是否可以接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2272一般情况下都是输出接一个三极管去控制继电器的,是否可以继电器换成可控硅呢?如果2272接收模块可以接可控硅谢谢高手给出一个线路图好吗,非常谢谢!

网友A:
io三极管驱动光耦,光耦那边接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