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的零线与火线

楼主(2017-03-20):
电源线的零线与火线的电压220V,而零线与地线为0V,火线与地线220V,为什么呢?

网友A:
在配电变压器处,零线接地。

楼主:
那你这样的理解的话地线与零线是一样的,

网友B:
电源线的零线与火线的电压220V,而零线与地线为0V,火线与地线220V,为什么呢?
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C:
零线和大地是相通的,但有接入点要求。如果电网上存在负载,零线对大地的电压就不是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