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想自己动手做个电源

楼主(2017-03-20):
要求:输出电压: 0~36V  +5V +9V
         输出电流 0~2A
   问:1.如何选择变压器?
         2.有没有电路图?
         3二极管选择?
         4用什么样的主芯片?...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  I am so nervous   ....

网友A:
我可以教你 不过有偿的奥

网友B:
100W变压器。

网友C:
根据实际输出功率 放大一倍搞个环形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实际输出功率 放大一倍搞个环形变压器

挺好奥

网友D:
用开关电源做吧!功耗又低,有便宜

网友D:
用开关电源吧!功耗又低,有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根据实际输出功率 放大一倍搞个环形变压器

大牛,我现在发现嵌入式硬件设计就是在堆积木,选型。应该说是为了一个产品在堆积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比较羡慕做电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根据实际输出功率 放大一倍搞个环形变压器

求这张清晰图,
谢谢

网友G:
完全是个新手,就用PI的开始练手吧,有计算软件,外围器件也简单些,不过你的输出功率有些大,散热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