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转3.3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7-03-20):
最近想做一个12v转3.3的电源,求推荐DCDC的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压3.3v,电流小于1安,对频率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从成本级工艺来说

楼主:
没有其他要求,只要能实现3.3v的输出,最好不怎么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要求,只要能实现3.3v的输出,最好不怎么发热

ASM117

网友B:
同意楼上,请自行搜索:同步整流降压

网友C:
满足这个要求的buck芯片太多了,随便搜。XL1507, 34063什么的,可选择性非常多、

网友D:
sy8113就很不错的

网友E:
兄弟,1117直接接12V,会不会功耗大了点?

网友F:
这个大把的,网上一收就有了!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兄弟,1117直接接12V,会不会功耗大了点?

我记得117的输入电压20多V 具体多少记不清了  你可以查查手册
我既然说肯定可以用 你要多思考问题  担心功耗大 可以串一级电阻

网友G:
如果是AC/DC,可以看看MPS的非隔离方案MP157,最大可达6W的输出功率;如果是DC/DC,可以看看MP9942。
我是MPS代理商FAE,可以加QQ交流:624081694

楼主:
谢谢,这个看上去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H:
其实LM317也是很好的选择---如果你要求噪音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