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串口中断寄存器需要控制哪几个寄存器的哪几位?

楼主(2017-03-20):
求教串口中断寄存器需要控制哪几个寄存器的哪几位?

网友A:
void Usart1(u8 Fck,u32 Bot)
{
  u32 man;
  man=Fck*1000000/Bot;
  RCC->APB2ENR|=0x4004;
  GPIOA->CRH&=0xfffff00f;
  GPIOA->CRH|=0x000008b0;
  RCC->APB2RSTR|=0x4000;
  RCC->APB2RSTR&=~0x4000;
  USART1->BRR=man;
  USART1->CR1=0x212C;
  USART1->CR1|=0x1000;     //data is 9 bits
  USART2->CR1&=~0x20;
  NVIC->ISER[1]|=1<<(38-32);
  NVIC->IP[38]=(u8)0XF0;
}

网友B:
关键要看你控制些什么?需要什么状态位?

最后到参考手册USART部分仔细看看,寄存器也有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