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电路,大体什么功能

楼主(2017-03-20):
1,2,3,4四个部分是不是滤波电路呢?放大器反馈加电容反馈,

网友A:
1、一阶无源RC低通。
2、(两电容两电阻+运放)二阶有源低通。
3、一阶无源RC低通。
4、(两电容两电阻+运放)二阶有源低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一阶无源RC低通。
2、(两电容两电阻+运放)二阶有源低通。
3、一阶无源RC低通。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