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多个PMOS并联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7-03-20):
想要做一个外挂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有三种,接口想做成航空插座。
其中一种输出电压为+10V,由于需要的输出电流较大,故想采用多个PMOS并联的形式来实现电流的增大,同时采用C8051控制的方式来解决供电顺序和电源浪涌问题。
电路使用4个PMOS芯片IRF7416并联,采用三极管MMBT3904开关电路作为栅极驱动。
请问是否需要多个MMBT3904来驱动4个IRF7416?如果三极管只是用来提高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本质是开关,那么是否只需要一只管子就可以驱动多个PMOS?还有,4个IRF7416直接并联是否可行?

楼主:
求解答呀~第一发帖,,,,都没人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解答呀~第一发帖,,,,都没人理。。

看着可以 做过试验或仿真试试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可是你前面那一堆三极管的电路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可是你前面那一堆三极管的电路不对吧?

那用一个三极管行不?反正是开关作用,驱动能力也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可以 做过试验或仿真试试

请问前面一堆三级管的连接有问题吗?还是用一只管子就够了?

网友B:
只要Q1就够了

楼主:
哦,那请问 Q1提供瞬时电流够不够大?是否可以同时控制四个电容的快速充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请问 Q1提供瞬时电流够不够大?是否可以同时控制四个电容的快速充放电? ...

只是做一个电源开关的话,没有问题啊

网友C:
您好!从你的电路功能要求来分析是多组电源通与断的动作,简单地说也就是一个可受控制的电源开关。对于大电流开关电路来讲我们一般采用是N -MOS来而不采用P -MOS来做,先价格我们不去考虑!至于理由嘛你去看看MOS开关电路应用原理;对于你上面的电路根本就不受控制一至处于关断状态,永远都没有电压输出,无论哪么分析你的逻辑都是错误的,还有要想你的电路处于开通状态VGS必须要为负电压,规格书上清楚写到最少都要到-10V,要想彻底开通能带得起负载要达到-24V.我也是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就给你画一个电路出来给你用!我的分析只是我个人意见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D:
输出电流有多大?开关频率有多高?

网友D:
首先,你可能需要找本模电书看看。

网友A:
1、级联太多 建议只用一级就够了
2、不知道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如果频率太高 建议加泄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从你的电路功能要求来分析是多组电源通与断的动作,简单地说也就是一个可受控制的电源开关。对于大电 ...

1.用PMOS的原因是想要高端驱动,当然用NMOS也可以
2.规格书上写的常温下Vgs最小是-1V
3.我改好的电路图,帮忙瞅一下呗~

网友C:
最好在Q1后面加一级用PNP管这样会好点,另在每个MOS管上并一个续流二极管吧,以防泄流!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E(2018-08-14):
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