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解:Altium Designer中PCB打印成PDF一片空白问题

楼主(2017-03-20):
自己制作的PCB库,想1:1打印成PDF看效果,没想到出来的是一片空白,试了很多次依然如此,然后用IPC工具生成的库保存后去打印也是如此。
然而我把这个做好的库通过原理图添加到PCB中,将PCB打印出PDF后就能正常显示出来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个小时,网上也找了,依然没解决问题。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PCB库中是分散的 无法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库中是分散的 无法打印

可是我上周也完成过一个板子的绘制,能将PCB库打印出来呢....

网友A:
我用了 好几年了 没用过库打印  新建一个PCB 想打印哪个  把哪个放进PCB 直接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B:
打印之前先进行预览 有可能是层设置的原因

网友C:
是不是和打印比例有关系啊

网友:
没必要打印吧

网友D:
库是打印不了的,你可以在PCB里打印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们的回答,就导入到PCB里面打印了,我做的是板子上加一个买来的模块,然而不清楚其安装尺寸,所以只好用千分尺测量,然后逐步保证精度了。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