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怎样转成电平

楼主(2017-03-20):
用分立元件来做,除了这个pwm,板子还有一个12V的电压,
pmw占空比可调,
0∽5V输入到一个ic的输入口
@captzs

网友A:
PMW本身就是不同占空比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W本身就是不同占空比的信号。

刚才没说清楚,是0~5V的直流电平

用一个5v的逻辑件比分立件简单得多。

网友B:
版主电路不错,收藏

网友C:
如果只有5V或者3.3V供电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有5V或者3.3V供电呢?

自己调整电路参数 包括运放型号

楼主:
仿真了一下,线性度挺好

楼主:
这些电容要求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