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MOS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7-03-21):
6V,电流1.2A,MOS不烫
12V,电流800MA,MOS管很烫
求教解决发烫问题,谢谢!

网友A:
看样子mos没有完全打开,管子处于可变电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mos没有完全打开,管子处于可变电阻区

是的,有没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问题?

网友B:
开关频率是多少  ????

网友C:
换成三极管。

网友D:
R6减小,几欧就够了

网友C:
或者达林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是多少  ????

65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R6减小,几欧就够了

短路R6都不行

网友D:
我想起来了,楼主没有示波器?
那就在MOS前面再加一级驱动吧

有示波器

网友D:
2302的封装是SOT23的吧?封装太小了,要是PWM驱动的话,换封装大的

网友E:
1.  LED并联改串联。减小负载电流,当然也减小了流过MOS管D、S的的电流。
2.  增加一级驱动,高电平3.3V增加到12V,使MOS管2302完全导通。减小2302的D、S两端压降。

网友F:
分两步走
1.停掉PWM,将灯一直点亮,测量MOS管的压降、观察发热情况。
看了一下手册,3.3V的VGS应该是足够了,VDS应该比较小才对。
VDS*ID就是mos管的功耗。
如果这种情况下,发热还是很严重,应该是mos不合适。应该换mos管

2.如果一直亮的情况下,发热不严重,则可能是开关损耗比较大。
你这个电路也比较怪,IO3并IO4,哈哈,为啥这样做?
后面又串一个电阻,这又是为啥?
单片机与MOS管的G极走线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LED并联改串联。减小负载电流,当然也减小了流过MOS管D、S的的电流。
2.  增加一级驱动,高电平3.3V增 ...

我接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两步走
1.停掉PWM,将灯一直点亮,测量MOS管的压降、观察发热情况。
看了一下手册,3.3V的VGS应该是足够 ...

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LED并联改串联。减小负载电流,当然也减小了流过MOS管D、S的的电流。
2.  增加一级驱动,高电平3.3V增 ...

灯串是固定了的,不能改成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LED并联改串联。减小负载电流,当然也减小了流过MOS管D、S的的电流。
2.  增加一级驱动,高电平3.3V增 ...

后面这MOS管是不是用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这MOS管是不是用错了/

2301吧!接上去灯常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2301吧!接上去灯常亮,

IC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LED并联改串联。减小负载电流,当然也减小了流过MOS管D、S的的电流。
2.  增加一级驱动,高电平3.3V增 ...

但MOS管不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面这MOS管是不是用错了/

用2302没错。2301是PMOS管在此不能用。

网友G:
R6去掉,R7改成10K就可以了,2302是可以的

网友H:
LED并联改串联,正解

网友I:
选用IO口或者3,或者4 只能用一个IO口试一下看看R6改10R试一下

网友J:
vgs不够大的原因吗?

网友K:
R6换50ohm以下,R7删除

网友L:
MOS驱动电阻换小,估计5.1就够了,

网友M:
1、Q1符号貌似错了,2302应该是N型管子。
2、R7改成 接6-12V上拉,阻值改10K以内。
3、单片机IO口配置为 开漏输出

网友:
没驱满  栅极电压太低了 你可以加个达林顿管

网友N:
哈哈 mos管的驱动电压大于10V,你的mcu能直接驱动mos管 哈哈

网友N: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这个mcu很强大哈   VDD供电3.3V io2直接12V  都把我搞糊涂了  cpu没烧麽

网友O:
MOS管的开关频率怎么得到的,我在datasheet里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