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工程环境问题

楼主(2017-03-21):
请前辈、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最近工作需要开始搞PIC18F系列的单片机,开发环境用的是MPLAB IDE v8.92  +  C18  C编译器, 奇怪的是同一个C源文件(代码一样),在我同事上的电脑能够烧录进开发板,我的电脑就显示烧录成功的,但板子没反应没显示,再用同事的电脑新建一个工程也没反应,只有最开始的工程烧录可以,他那时看网上的资料设置了很久,现在也忘了是怎么搞的,大家分析一下问题

楼主:
编译器的路径、头文件、库的路径都设置好的,可能是一些小细节或者哪里不清楚没设置,求

网友A:
config配置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配置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啊

对比了一下同事的,发现真是config的设置出问题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晶振选择有问题,现在可以正常了吗?

网友B:
用软件配置CONFIG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晶振选择有问题,现在可以正常了吗?

我选了config内部晶振模块,然后在代码里配置晶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配置CONFIG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软件怎么配置config,是用#pragma config吗

网友B:
PICC和XC编译器都是支持的,MCC就不了解了;
具体怎么设置参考编译器手册即可

网友C:
MCC18一样支持软件配置config,尽量软件配置,否则时间长了自己都忘记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