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茬!!!

楼主(2017-03-21):
问题1:大家看看,PCB的实物是HC573,它和哪个datasheet相匹配? 随书附带的是第一张图片的datasheet,是不是搞错了?  (郭天祥的)
问题2:驱动原理如图,按照dtasheet数码管的公共端电流应该比较大吧?虽说是动态驱动! 按照手册是不是没有工作在推荐范围呢?
问题3:  我给整个PCB板供给3.3V的电压,数码管也能正常驱动。。。点亮5个,是不是用STM32来驱动这套电路呢?

网友A:
按照图上用573驱动数码管,只是用来演示一下原理,实际产品上可不能这么用的:
1.573驱动能力太弱,数码管亮度太低;
2.显示内容不同,亮度也会变化,比如显示1和显示8,亮度差异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上用573驱动数码管,只是用来演示一下原理,实际产品上可不能这么用的:
1.573驱动能力太弱,数码管 ...

还真是,亮度差异比较大。。。。。。。。。 不过郭天祥的《十天学单片机》还真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上用573驱动数码管,只是用来演示一下原理,实际产品上可不能这么用的:
1.573驱动能力太弱,数码管 ...

哪用什么芯片能比较好的驱动数码管啊! 我这供电电源是3.3V,而且是主机和备机公用一个数码管!! 主机工作时候备用单片机可能带电也可能不带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用什么芯片能比较好的驱动数码管啊! 我这供电电源是3.3V,而且是主机和备机公用一个数码管!! 主机工 ...

1640啊,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多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用什么芯片能比较好的驱动数码管啊! 我这供电电源是3.3V,而且是主机和备机公用一个数码管!! 主机工 ...

用数码管专用驱动ic就可以

网友C:
用数码管驱动芯片

网友D:
595驱动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亮度差异比较大。。。。。。。。。 不过郭天祥的《十天学单片机》还真是这样设计的。。。。。。 ...

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今天自己搭建了一个电路,原理图如上面,这次亮度够了,而且ULN2003使用3.3V电源供电也足够了!

楼主:
而且,数码管1和8亮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