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串口屏新手教程

楼主(2017-03-21):
1. 适用范围(详细教程请看附件)
文档适合经济型、基本型、物联型、86盒系列等串口屏产品。
VisualTFT可以在大彩官网下载 下面为图文教程以大彩串口屏为例子
2. 开发环境版本
1.        VisualTFT软件版本:V3.0.0.636 及以上;
版本查看:打开VisualTFT,点击帮助->关于VisualTFT可以查看当前软件版本号;
最新版本可登陆大彩官网进行下载
(详细教程请看附件)
2.  串口屏固件版本:串口屏需要升级到Modbus版本固件(RS232和RS485接口);
3. 功能概述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Modbus 协议定义了一个控制器能认识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它描述了一控制器请求访问其它设备的过程,如果回应来自其它设备的请求,以及怎样侦测错误并记录。它制定了消息域格局和内容的公共格式。

4 3 添加变量(详细教程请看附件)
1.        变量定义设置。选择变量节点Variable1,然后通过属性窗口进行设置。
a)        名称:可以修改为有意义的名称,如“开关”。
b)        读写设置:设置变量的读写权限。
c)        数组转换:可对变量进行转换,例如:温度=变量值*0.1。
d)        从机地址:主机模式时才需要设置。
e)        变量地址:变量(或寄存器)的地址。
f)        变量类型:线圈(Coils);离散输入(Discrete Inputs);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输入寄存器(Input Register)。

图 4 4 变量定义设置
2.        设置逻辑关系
选择左侧节点“逻辑处理”,点击工具栏按钮“添加”,添加“绑定关系”,如下图为绑定变量“开关1”,设置好需要绑定的控件的画面控件ID,设置好需要绑定的变量,其他变量依次进行绑定如图 4 5所示。

图 4 5 逻辑绑定
当按钮按下时,对“开关”变量写1(弹起写0),反之变量变化时也会更新按钮状态。文本控件绑定到“温度”变量,温度变化时自动更新文本控件,进度条,滑动条,图标等控件同样适用。
注:
控件显示。通过设置“执行条件”,设置控件是否显示。
动画播放。通过设置“执行条件”,设置动画是否开始播放。
按钮按下。按钮按下时,如果满足“执行条件”,则“执行动作”。
按钮弹起。按钮弹起时,如果满足“执行条件”,则“执行动作”。
条件执行。满足“执行条件”时“执行动作”,只在满足条件的瞬间执行一次。
画面绑定。把当前画面绑定到“变量”值。
3.1        Modbus Poll(Slave)配置
Modbus Poll(Slave)模拟器用来模拟出串口屏给出的信号,可以自行从网上下载,或者找我司销售进行获取。这里以Modbus Slave作为示范,演示一个按钮控件作为开关的一个案例。
1.  打开Modbus Slave,点击左上角“File”->“New”新建一个工程,

4 6 新建工程(详细教程请看附件)
2.  设置读写定义。
a)  右键单击工程编辑区域,弹出菜单,点击“Read/Write Definition”。

4 7 设置读写定义
b)  单击“Read/Write Definition”之后会弹出一个设置栏,这里设置好从机ID“Slave ID”,设置 “Function”->“01 Coil Status(0x)”,设置从机地址“Addess”。
注:从机ID“Slave ID”、从机地址“Addess”、“Function”的设置必须与之前步骤定义的变量的设置对应起来。

4 8 设置读写
        3.  相类似的,设置好其他的控件变量,。
注:1位的开关量变量需要和16位的数值变量区分开来,不要放置在同一个画面窗口中,放置如下所示,新建多一个工程画面,分开两个窗口,背景色可以右键菜单中“background color”进行设置,方便区分不同类型的变量。

4 9 变量设置(详细教程请看附件)
4.  点击工具栏中的“Connection”跟实体串口屏或者虚拟串口屏进行通讯。设置好屏幕连接电脑的所在的串口,设置好屏幕当前的波特率,设置无校验“None Parity”。
注:跟虚拟串口屏联机通讯需要先创建一对虚拟串口,带Modbus的虚拟串口屏程序可以跟销售进行获取。

4 10 与串口通讯(详细教程请看附件)
5.  联机之后,Modbus Slave的工程配置画面的联机状态会翻转为“Connection”,屏幕按下按钮,Modbus Slave的画面的相应的按钮变量区域会显示对应的按下状态“1”,弹起状态“0”,Modbus Slave反过来设置“ON”或者“OFF”,串口屏同样会做出响应,其他控件类似效果。

4. 技术实现
4.1        建VisualTFT工程
上位机VisualTFT新建一个工程,在工程画面中放置好自己需要的控件,,简单放置三个按钮控件,具体建工程配置不明白的请下载官网的开发包进行学习研究,这里不一一赘述。

4.2        Modbus配置
我司VisualTFT内置了Modbus配置工具,在VisualTFT软件中通过菜单“工具”->“Modbus配置工具”,调出所示配置软件;

Modbus配置工具
3.        设置协议类型(详细教程请看附件)
鼠标选择左上角的“脚本”,在右侧属性串口选择“协议类型”,例如Modbus主机、Modbus从机。
注:从机时需要设置从机地址。
4.        添加变量定义
a)        添加变量和字段。选择左侧节点“变量定义”,点击工具栏按钮“添加”变量,默认的名称为“Varialbe1、Varialbe2、Varialbe3……”,可以自定义为有意义的名称。
b)        如果需要对变量进行分段。选择左侧变量节点 “Varialbe1”,点击“添加”字段,默认的名称为“Field1、Field2、Field3……”,可以自定义为有意义的名称。
注:注意上面选择节点的区别。

网友A:
联机之后,Modbus Slave 的工程配置画面的联机状态会翻转为“Connection”,屏幕
按下按钮,Modbus Slave 的画面的相应的按钮变量区域会显示对应的按下状态“1”,弹起状
态“0”,Modbus Slave 反过来设置“ON”或者“OFF”,串口屏同样会做出响应,其他控件
类似效果。

网友A:
PDF教程给力,下载收藏

楼主:
需要的话我继续更新

网友B(2019-05-19):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我继续更新

串口屏使用的c语言吗

网友B:
有串口屏的学习程序吗

网友C:
多谢分享,学一下,这个应该跟重定向是一个概念。

网友D:
这类产品应该比较适合少量定制品,或者玩ARDUINO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