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0~3V脉冲如何产生正负5V的脉冲

楼主:
如何用0~3V脉冲产生±5V的脉冲。有直接转换的方法吗?
或者把0~3V的脉冲当做一个开关,来控制±5V脉冲的有无,但是这种方**不会出现,刚打开的第一个±5V脉冲不是一个完整的周期的情况?

0~3V脉冲

0~3V脉冲

正负5V脉冲

正负5V脉冲

网友A(2017-03-21):
单电源过零电路,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B:
没有碰到到,但我觉得用运放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过零电路,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这个是什么电路?不是很懂

网友A:
你说你要0-3V脉冲,控制输出+-5V,那我请问,0-3V,怎么对应输出+-5v呢?你要说清楚,我这边看看,怎么弄。最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要0-3V脉冲,控制输出+-5V,那我请问,0-3V,怎么对应输出+-5v呢?你要说清楚,我这边看看,怎么弄。 ...

0-3v一个脉冲,正负5V输出一个周期。

网友C:
    E波在运放饱和输出U正向矩形波,对电容充电成三角形波u-上升沿至E波后沿至顶点,E波过后,电容放电为三角波下降沿加在运放-端,高倍放大反向成U的负向矩形波,调节两个电阻的比值使正负波宽度相等,实现PWM波单向转双向。对运放SR和GBW的要求高。

网友D:
用双电源的,运放做成比较器形式,电压比较点控制为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E波在运放饱和输出U正向矩形波,对电容充电成三角形波u-上升沿至E波后沿至顶点,E波过后,电容放电为三 ...

我按你的电路图用Multisim试了一下,输出端的电压如图所示,有2KV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本来就这样

网友C(点评):
你输入矩形波是不是占空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电源的,运放做成比较器形式,电压比较点控制为2.5V

如图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发现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倾斜清晰可见,这跟比较器的哪个因素有关系,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发现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倾斜清晰可见,这跟比较器的哪个因素有关系,你有没有什么 ...

频率响应够的话,用393更简单,运放带宽和电压速度不够的话,就会产生斜率波形甚至是正弦波行,仿真那个电源BUG是老毛病了,不用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按你的电路图用Multisim试了一下,输出端的电压如图所示,有2KV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本来就这样
...

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图中的运放怎么没有接电源?

网友E:
思索了一会儿,画了这么一张图,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点评):
如果占空50%,只需用一个5v的逻辑件,然后用你那个Vcc5v+电阻的电路就OK。 PMW可能就要我的电路。

网友F:
电容隔直后变+-1.5V左右,三极管或者运放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索了一会儿,画了这么一张图,不知道行不行。

你的电路我试了,是可以的,就是频率改成500KHz以后,还是会上下沿出现倾斜,应该是跟三极管的导通时间和关断时间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我试了,是可以的,就是频率改成500KHz以后,还是会上下沿出现倾斜,应该是跟三极管的导通时间和 ...

重新画了一张电路图,效果如下:

网友G:
FET1个试试?

网友H(2020-05-27):
你好,之前3V脉冲输出,产生±5V脉冲最后完成了吗?

网友I:
北京研创达科技——专业做数据采集卡定制开发服务 010-62101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