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升18V

楼主(2017-03-21):
有个系统12V输入,要输出15-18V可调 电压,电流1.5A,有推荐芯片吗?其他要求不高

网友A:
CN5120, 输入电压范围4.5V到32V
输出电流1.5A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考虑mc34063

网友:
考虑 6803, 升压没有问题,可以微调电流,温度保护,精度高,电流稳定。542184743 Q

网友C:
我们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加  QQ3380215119

网友D:
这个直接用3843就好了,功能达到,价格便宜

网友E(2017-05-03):
我们有这方面的,方便可以加Q504612850

网友F:
XL6012和XL6009都可以,看你要什么封装的,我们提供样品

网友G(2018-04-09):
FP5139  FP5208

网友H:
附CN5120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