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采集增量编码器,断线检测怎么做?求教。。。

楼主(2017-03-21):
使用STM32的定时器很方便的检测编码器的脉冲数。
但是断线检测加报警,怎么去处理呢?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这个会断线吗?

楼主:
做编码器接口,给用户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接线不稳定的情况呢。。。

网友A:
硬件问题

网友B:
PWM捕获中断异出就好了

网友C:
断线检测加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使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检测。

网友D:
STM32里面有个编码器模式的函数,这个直接采集A、B相的脉冲

网友E:
这个要综合考虑,比如编码器和电机连接,可以这样来判断,当让电机转时编码器无变化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