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串联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7-03-21):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1.图中的共射三极管Q2起到误差放大器的作用,一般模电书上用的都是运放,使用三极管反馈 和 使用运放反馈 有何差别呢?在电源上电后 一直到输出稳定,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三极管反馈是如何让输出从0达到Vout的呢?

2.图中的电阻R2是否可以去掉?实际测试 有无R2该电路都可以工作。

网友A:
D1是基准电压,三极管是拿W电位器的中间抽头端电压与基准电压做比较,
R2是为了让做基准电压的稳压二极管,工作在稳压性能最好的状态,没有R2,电路的稳压性能会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