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芯片 主从机驱动LED--这样设计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21):
前面的门电路不需要吧。。。。两路控制信号,每路串1k电阻,直接连锁存器不行吗?

网友B:
可以,但需保证无驱动时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需保证无驱动时的逻辑。

考虑断电时候的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需保证无驱动时的逻辑。

板板,在帮忙看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还需要加其他的保护吗?
要求稳定性比较高! 这样3.3V和5V使用没有问题吧?
如果OGND与GND连接在一起是不去起不到隔离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板,在帮忙看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还需要加其他的保护吗?
要求稳定性比较高! 这样3.3V和5V使用没有 ...

是否需要加保护得根据工作现场的情况定,且只能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不存在普适措施。
隔离,就得完全没有电气通路,地当然不能互联,同时电源也必须是隔离的,否则就没必要用光耦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加保护得根据工作现场的情况定,且只能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不存在普适措施。
隔离,就得完全没有电 ...

好的,谢谢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