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ZET6的PWM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7-03-21):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的PWM的主频和分频值,以及PWM的位数来决定。

网友B:
主频是72M,挂在APB总线上面,最大也是36M的。也没法细分到很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频是72M,挂在APB总线上面,最大也是36M的。也没法细分到很细的。

实际也很少有达到36M的,还是需要分频器来分配的。

网友D:
如72M时钟,PWM 波的占空最小变化值 1/256的话  则最大PWM频率为 72e6 /256 =281250Hz

楼主:
是不是说 生成pwm 还是用FPGA或者CPLD来实现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