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不相关的IO口,可以模拟一个总线吗?

楼主(2017-03-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模拟呀,好多SPI和I2C总线都是IO模拟的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C:
IO模拟的速度不快,稳定性不好,有外设的话,最好用外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模拟的速度不快,稳定性不好,有外设的话,最好用外设

哪有,我觉得IO模拟稳定性好,有些芯片的外设,比如I2C,做的很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模拟呀,好多SPI和I2C总线都是IO模拟的

是了,一般不涉及到高速度的应用,都是用IO模拟时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O模拟的速度不快,稳定性不好,有外设的话,最好用外设

速度不快是真的,可是稳定性也不懒,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因为加的都是延时。

网友G:
可以,任何IO都可以模拟的,但是能用总线就用总线,因为总线是自动运行的,可以减少软件的开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哪有,我觉得IO模拟稳定性好,有些芯片的外设,比如I2C,做的很不好

是了,STM32的I2C就是有bug,只能用IO来进行模拟了

楼主:
就怕是IO口的模拟速度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