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请问可以控制一个PWM发出脉冲的个数吗?

楼主(2017-03-21):
STM32请问可以控制一个PWM发出脉冲的个数吗?

另外如何事先一个S曲线的步进电机加减速啊?

网友A:
可以,脉冲的个数可以控制,这个由你的软件绝对。但是可靠性是个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完全由软件控制,想要发几个就是几个,PWM计数功能就可以的。

网友C:
完全由你的算法决定的,只要PWM的精度足够,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网友D:
有些专门用作电机控制的芯片,完全可以达到目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脉冲的个数可以控制,这个由你的软件绝对。但是可靠性是个问题

电机运行本来就是需要精准的分步控制的,mcu肯定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

网友F(2017-05-16):
主从定时器可以精确技术

网友G:
是不是需要将发出PWM的引脚连接到另外的一个引脚来做计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