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老哥老姐帮帮忙,这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7-03-21):
背对背的二极管能否输出电压呢?电流肯定是输出不了了,但是电压值能不能测到呢?

楼主:
有没有实际测量试验过的

网友A:
电压值理论应该是3.3V,实际测量要比3.3小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实际测量试验过的

你自己拿两支二极管,再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C:
万用表不同电压也不同。

网友D:
应该电压电流都没有吧

网友E:
1. UOUT=I*R1;I是二极管漏电电流
2.OUT大约是VCC(3.3),不过好像一般人没有表可以测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值理论应该是3.3V,实际测量要比3.3小点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UOUT=I*R1;I是二极管漏电电流
2.OUT大约是VCC(3.3),不过好像一般人没有表可以测试到 ...

有到来,其实第一个按理说还有一个0.7V。。。但是有没有0.7V这个电压,所以有点问题,还是自己找时间测一下比较好,多谢

楼主:
我去测试后再来灰贴吧

网友F:
D4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你仔细查看看。如果是普通二极管VOUT1=0V.

网友G:
输出1=输出2=0

网友H:
感觉没电压

网友C:
背对背的二极管应该能输出漏电流,不能输出电压。

网友I:
如果空载测试且电压表的内阻足够大,那么因为现实中的二极管不是理想二极管,必然存在漏电流,那测量结果将是3.3V。但是,如果电压表的内阻不够大,那测得的结果将低于3.3V,甚至可能是0,如果电压表的内阻足够低的话。
对于有负载的电路,只要负载阻抗足够低,那么不管电压表的内阻如何,测得的结果都将是0。
3.3V电压太低,低于目前任何一种在产二极管的击穿电压,所以这里不用考虑二极管的型号。

@QWE4562009 :注意讨论的话题语境。
并不是任何场合都有漏电流 哥。。。

网友J:
请问这个电路有实际的工程意义吗?

楼主(2018-01-08):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电路又实际的工程意义吗?

您说的对,没啥意义,会对电路理解更深吧也许

楼主:
最终我用5V测试了一下。。没什么实际意义;
1.如果不将电源正负两端加到电路里,即给前端电源处加开关电源的+5V,后端VOUT和VOUT1悬空,将万用表(电压档)的黑表笔接开关电源地,用万用表红表笔测量VOUT和VOUT1处。。则测不到电压值。。。方法有问题应该。。电压不该这么测。。。。
2.将开关电源+5V和地接入电路,图1接到VOUT处,图2接到gnd处。。。这样测量,电路两端必定是5V。。。。但是测量D2两端貌似电压是4.35V多,也就是D1上是有约0.6V到0.7V的压降的,可以测量D1两端却测不出来。电压不稳,甚至出现负值。。。

总之,这个没什么意义,不要纠结好了。。。实际分析,二极管有漏电流的,楼上有解释的,注意实际连接情况、、我这么连图1其实是断路,。。。越想越纠结
跳过吧

网友K(2018-02-23):
测不到电压的,没有回路。

网友L:
第一个为零,漏的电通过电阻消耗了

第二个用好点的万用表测量是有电压的,不过低于3.3V,这取决于万用表输入电阻

网友M:
印象中 uA 级的漏电流

楼主(2018-04-16):
引用 网友M:
印象中 uA 级的漏电流

反正不好测,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N:
第一个图0V,第二个图3.3V

网友O:
真不知道3.3V怎么来的

居然有人说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