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芯片,可以完成对24V蓄电池以100A电流充电?

楼主(2017-03-21):
有没有一个芯片,可以完成对24V蓄电池以100A电流充电?
不需要单片机参与,完全靠一个专用IC完成,外部搭配滤波电感和开关管。

网友A:
看你怎么理解了
有电源芯片 搭配外围电路做充电机,上次拆了个28V 100A的充电机,用的是KA3525

楼主(点评):
怎么没有看见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理解了
有电源芯片 搭配外围电路做充电机,上次拆了个28V 100A的充电机,用的是KA3525 ...

具有恒流,恒压,涓流充电控制吗?

网友B:
我看到SCR模块了

网友C:
没听说有100A的芯片。都要接外围开关管。

网友D:
这个充电电路有点难度,充电电流小没有什么效率,充电电流大设计不合理容易出故障,100A的容量电池 也有10A以上电流充电,需要大功率的整流管等,难度有点大

网友D:
这么大功率的充电IC,估计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个要求的充电器,需要设计很复杂的控制电路来完成.

网友E:
全桥芯片就行,这么大电流关键点都不是芯片,而是驱动的搭建和mos桥的选择。没有单片机的参与估计难

网友F:
用在哪里呀  要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具有恒流,恒压,涓流充电控制吗?

好像加反馈的话都能实现的.

网友H:
没有单片机要做恒流、恒压、涓流充电控制难,出非用分离的逻辑件来做,但是这样就复杂了,反正用单片机来做是最简单的!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I:
楼主写的非常不错,辛苦了!

网友J:
楼主写的非常不错,辛苦了!有需要了解东科电源IC可以加我QQ:2012240965 手机:18682477049
DK106 DK112 DK1203 DK112 DK124 DK125 DK5V45R10 DK5V45R15 DK5V45R20 DK450 DK501

网友K:
100A的芯片?想都不要想。

网友L:
可以用EG4318做控制,100A24V就是2000多W,可以做得到。